[应用相关] 模拟最难的是什么

楼主(2021-02-02):
你们觉得模拟最难的是什么啊,大家要积极提出问题啊,共同来讨论一下。

网友A:
模拟电路是数字电路的基础 .

网友B:
主要是模拟那边来的干扰,地电流干扰。

网友B:
基本放大电路,放大电路反馈,基本运算电路  .

网友C:
模拟电路入门很难

网友D:
模拟电路要求把握对模拟量变化掌控.

网友E:
模拟电路处理的是连续信号

网友F:
将复杂电路分解成你熟识的基本电路模块 。

网友G:
数字电路设计与模拟电路设计在本质上没任何差别。。

网友H:
模拟电路设计手册晋级应用指南怎么样?

网友I:
相对于模拟电路更容易进行信号的处理以及电路的设计。。

网友J:
数字电路的器件都是模拟电路组成的!

网友K:
模电许多电路分析要求你要有不错的电路功底  。。

网友L:
有源滤波器,比较器,波形发生器,功放电路,滤波电路

网友M:
设计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可不好学。

网友N:
几个月理论知识就行了,重要的还是实践

网友O:
电路参数的计算,既要知道原理公式,又要综合考虑电路的功能和搭配

网友P:
最难的东西其实也是最基础的

网友Q:
干扰啊  很难排除

网友R:
最难得就是pnp了

网友S:
最基础的就是最难得

网友T:
最难得就是根本不入门

网友U:
最难得就是连二极管都分不清正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