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是10位的引起结果精度不够

楼主(2021-02-02):
ad是10位的,引起结果精度不够,又不想换芯片了,想把其扩展为12位的ad,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A:
理论上提高采样率是可行的。还需要数字滤波器配合。滤掉带外噪声。

网友B:
过采样的话每增加额外的一位精度,信号必需至少过采样4倍.

网友C:
对采样时间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软件16倍过采样,扩展到12bit

网友D:
还要配合噪声源和合适的滤波算法

网友E:
没有试过的,现在的12位AD也不算贵,重新买个试试

网友F:
可以考虑采用过采样技术试试。。

网友G:
还没有说信号的特性: 带宽, 范围, 阻抗等.

网友H:
现在10位的AD比较少见了!!

网友I:
不是很懂,应该可以吧。。

网友J:
不够就用12位的啊 就别想着扩展了

网友K:
没法扩展吧

网友L:
直接换一个芯片就好啊

网友M:
这还能如何扩展啊  没有这个说法吧

网友N:
只能换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