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345烧录不能识别器件

楼主:
如题:
器件:PIC16F15345
烧录器:PICkit3
在烧录程序时会弹出窗口,提示该器件是无效器件,无法烧录程序。
检查烧录接线连接正常,供电正常,为什么无法识别器件?

网友A(点评):
比较新的型号,PICKIT3不支持,建议用PICKIT4

网友B(2021-02-03):
用最新的MPLAB X IP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新的MPLAB X IPE试试?

下载的是5.45,最新的版本了,用IPE烧录还是在IDE下烧录,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新的MPLAB X IPE试试?

应该是外部电路导致得,PGD和PGC外面接了ADC采样电路,断开后就没有报找不到器件的错误了。
这是在淘宝买的开发板,带了几个例程,打开工程下载时又报错,说选择的DFP包没有安装,这个在哪里下载安装呀?
我自己新建的工程打开后,固件库只有一个,应该是安装IDE时一起安装的,版本是1.5.33
打开人家给的工程时,出现了另一个版本,1.0.62。如果修改选择版本为已经安装好的1.5.33,编译可以通过,但下载不进去,会提示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failure are oscillator and/or PGC/PGD settings.

尝试着点击该版本下载,以为要成功了,结果又弹出下载错误窗口

这该怎么解决?程序无法下载是否和固件库版本有关?多谢指教~

网友C:
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吗

网友D:
电路板需要正常供电吗

网友E:
下载器连接端口松动了吗

网友F:
换一片也是这个结果吗

网友G:
首次下载也不成功?

网友H(2021-03-11):
你将软件进行升级试试,看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