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 Dfu Tool插入GD32303C-START板无反应

楼主(2021-02-03):
GD32 MCU Dfu Tool插入GD32303C-START板无反应软件不能识别MCU,已经安装Dfu驱动

网友A:
你是自己写的DFU程序,还是通过boot0跳线,使用芯片自带的isp bootloader?如果是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F303应该是不支持DF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写的DFU程序,还是通过boot0跳线,使用芯片自带的isp bootloader?如果是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F3 ...

不是自己写的,刚入手看了数据手册的确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