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国产示波器研发的兄弟们,请多花点精力在:按钮上

楼主(2021-02-03):
国产示波器的硬件已经做的很好,其他继续改进的:

1,请多花点精力在:按钮和 旋钮上。。尤其是:UNI-T、WON、RIGOL。。这3个牌子示波器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到2年,按钮和旋钮不是失灵就是反应迟钝!!!真是非常要命,尤其是着急捕捉细节的时候,它的过慢反应或失灵,错过捕获,会让你恨不得把它扔到垃圾桶。。研发的大哥们,你们一起把价格贵200元,能不能换质量好点的旋钮?,,我长期使用的Tektronix,目前用了10年,旋钮还是正常如初。

2,YT模式和ROLL模式,你们能不能自动切换???大于200毫秒自动切换到ROLL为何做不到?还得非要按一下按钮切换?Tektronix和WON就做到,RIGOL缺还得搞个菜单切换。

网友A:
国产商家首要追求的是利润,你看论坛里的商家“有没有8毛钱的单片机”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个太赞了!其实好多人做的就是,用最便宜的器件做产品,然后就责怪这些便宜的器件没有人家贵的性能好。这十年来我一直用某源的示波器,双50M、双100M、4*100M的各一台,双50M的是2009年买的,上班天天用,旋钮确实有时候会有点问题,我用个电钻转一下轴就好了。十年前用某克的,6000多RMB一台,还是黑白的,存储深度很小,所以就弃之不用了。某源的便宜啊。

网友B:
你花1W买台Tektronix,会花1W买台RIGOL吗?一分钱一分货,一毛钱5分货,再正常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花1W买台Tektronix,会花1W买台RIGOL吗?一分钱一分货,一毛钱5分货,再正常不过了。 ...

我在主贴不是已经写了一句了吗?【研发的大哥们,你们一起把价格贵200元,能不能换质量好点的旋钮?】。。。200元升级一下这些垃圾按钮,换的更多点赞,不更有利于国产的形象吗?

@xyz549040622 :目前100MHZ国产示波器大概1500元左右。换一套好点的按钮,增加100元,,卖1600,,使用口碑立即提升。
首先考虑的是定价的问题,和国外的价格拉开才有人买,价格便宜一点点,谁买国产的呀。

网友C:
把按钮改成旋转编码器就可以,手感好不会坏,只是有点怀疑几百块的东西舍得用编码器吗!当然用了编码器程序也要复杂一点,万一公司里的电工程序调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D:
市场上的按钮,国产的6分钱,就比欧姆龙的6毛钱差,国产做按钮的兄弟,就不能做到质量一样的?

网友E:
买Micsig的触摸屏吧,没有按钮,200ms自动切换滚动模式。

网友F:
几百块钱的东西,从电源线、插头、塑料壳、螺丝、电路板、软件一堆东西,什么都想搞好,你还不如一部到位买进口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百块钱的东西,从电源线、插头、塑料壳、螺丝、电路板、软件一堆东西,什么都想搞好,你还不如一部到位买 ...

我去年买的:RIGOL普源DS1054Z,一共2700元,按钮超级难用,如果他可以选配泰克那套按钮,卖3200元,,我也不用2700的。

网友G:
ZGL的感觉还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去年买的:RIGOL普源DS1054Z,一共2700元,按钮超级难用,如果他可以选配泰克那套按钮,卖3200元,,我 ...

呵呵,我900块买一台杂牌1G的示波器也能将就着用呢。波形乱糟糟,但没关系啊,只要开发的时候心里有谱就行了,偶尔大概看看波形就成,非得那么仔细看,那就买台高大上进口的把。

这个也太便宜了。。。

网友I:
我的RIGOL普源DS1054Z用了两年了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