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找人开发)CC1310 433,ZH 射频电路调试

楼主(2021-02-03):
价格:¥10000 元
项目预算:¥10000
项目周期:详谈
现居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项目描述:
用ti cc1310 芯片加弹簧天线,目前我按官方提供的电路设计,天线已经找天线厂家定制,目前信号10db发送,通信距离10几米,效果很差,需要在在这块板子进行整改和调试。
去竞标

你好我用这个芯片做了两年多产品,1310在不加PA的情况下(14dbm的输出功率)433m或者470-490mhz,一收一发都可以做到2公里以上,这个数据是结果实测的数据,我是做硬件偏射频的包括天线设计这些。我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matching和balun部分电路的问题。PCB仿真分析一下,注意参考地的布局,然后用圆图辅导调整那几个电容电感的数值,就可以了。TI参考电路的参数,往往和其走线、板厚、介电常数、甚至参考地的尺寸,读有关系。 国内抄板的,经常只抄一个皮毛:有的只抄电容电感的参数,却不顾及元器件的其ESR ESL等;有的只考虑连线,却不考虑线宽和对参考地距离,有的根本就不考虑其参考地样式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频率校准的问题。这些都考虑到了,做的433电路,使用弹簧天线,传个几百米上千米还能维持速度,也都是轻轻松地事情了。若有兴趣,你联系我们。技术交流。查看给你的私信,里面有联系方式。

网友B:
不可能,这种低频率随便拉条线都有30米

网友C:
我可以整啊

网友D(2021-04-03):
问题1.PCB板设计 ,PCB板使用材料等
      2.RF校正, 433电路抄TI的 还需要修正 ,
      3.校正时候外壳等 因数还要考虑

网友D:
强烈建议 使用村田 高频电感, 天线也要校正看看偏差调整好  正常情况 200-300米

网友E:
从事物联网模块SCH PCB设计,研发调试5年,从你板子布局来看就不合理,需要经过专业修改,距离还和你的使用环境,程序配置有关系,所以需要从新规划;有需要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