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仿真

楼主(2021-02-03):
输出怎么不是零?

网友A:
这种结构才为0

楼主:
根据虚短,虚断

(Vout - Vin_)/R2 = (Vin - Vin_)/R1

Vin=  Vin_ =Vin+ =1V

网友A:
有很多前提条件,例如深度负反馈,运放开环增益很大,运放输入电阻很大很大。看教材
更有实际情况得考虑运放直流偏置参数。看《你好!放大器》

还有在状态空间方程中的,可控性的概念。运放饱和了,非线性了。又牵扯出模拟电路,线性和非线性。

网友B:
你的电源设置错误

另外正确的输出等于1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y4y1m73e?from=search&seid=836998940799594067

楼主:
单电源供电,给0.5VCC偏置,结果没问题

但如果在反馈环里加入 电容隔直

我想知道加入电容后的结果具体如何计算出来,@叶春勇, 叶工很擅长这个计算(关键是你的计算比较接地气,一般人都看得懂),
叶工可否来个计算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电源供电,给0.5VCC偏置,结果没问题

计算有代数计算和数值计算。
其中又分有不关心交流的,直流放大计算。有不关心直流的,交流放大计算。
有时域计算和频域计算。
还是判定稳定性的计算。
你要计算什么?

楼主:
我关心的是对于10KHz的交流信号要不失真的放大怎么选这个电容值,以及,电容确定后如何计算放大倍数,要计算过程,详细的,交直流一起的。

谢谢先!

网友:
Vo=(1+R2/R1)*V2-(R2/R1)*V3=1V,不知道你的0V期望是怎么来的。还要看AD711能不能输出1V最低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电源供电,给0.5VCC偏置,结果没问题

如果直接在反馈上加隔直电容,运放的直流静态工作点会直接偏向正电源轨,此时运放的放大倍数肯定会大大衰减。你可以把运放的负电源轨改成负电压供电,去掉C1,V3接地,这样输出和Vin就幅值相等了。如果只通过选C1,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输入最低-2V,整个系统中除了输入之外都没有一个负电压,不可能凭空输出一个低于0V的电压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电源供电,给0.5VCC偏置,结果没问题

这是我的计算过程

@gaohq :vref是v3
谢谢! Vref 指V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