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启动电阻

楼主:
如图,这是一个网友拆解飞利浦LED的驱动电路。
网友的描述如下:
根据PCB情况,绘出灯管驱动电路图(见下图),这就是飞利浦宣称的“优化的高效驱动电路”。该电路十分简单,非隔离,没用IC,全部使用为数不多的分离元件,只要元件质量过硬、焊接可靠,故障率还是比较低的。
电路原理:D2~D5、C1是常见的桥式整流电路;C2、L1是高频滤波电路,防止本电路产生的高频谐波窜入市电电源,干扰附近的电器;
T1、Q1、Z1及相关电阻电容构成单管自激开关电路,有一定恒流功能。C4及R4~R6是RC充放电路元件即自激耦合元件,稳压二极管Z1起钳压稳流作用,R7、R8是限流电阻,C5是旁路微分电容,R1、R2是启动电阻,R3、R9是启动辅助电阻又有C3泄压的作用,D1是续流二极管。

问题:
文中提到了R1、R2是启动电阻,本人水平有限,不明白这个启动电阻是何作用,它启动的是什么,还望了解的朋友指点。

网友A(点评):
假设没有会发生什么

网友B(2021-02-03):
如果没有R1、R2,三极管的偏置电流不就没了吗,这两个电阻就是启动三极管的,

网友C:
手摇启动柴油机了解下。

网友D:
启动电阻的作用,是使三极管「关不严」,不是起偏置作用的,
电路起动后,三极管 关不关得严 就完全是电路自身的事儿了,启动电阻不会离线但没话语权,仿如不存在。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