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关于ATlink 下载器问题

楼主(2021-02-03):
ATlink 如果下载程序之后就可以进行自动复位?
用ICP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版本,但是依旧不能复位。
与设备连接的线是SWD接口,没有连接RESET

网友A:
如图所示:菜单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xxxx'---->Debug,点选Use,并选中"CMSIS-DAP Debugger",点击“Settings”,
选中“Download”,勾上“Reset and Run”。
重新下载,就会直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菜单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xxxx'---->Debug,点选Use,并选中"CMSIS-DAP Debugger", ...

这个已经修改过了的, 用这个ATlink 下载其他的mcu 也是一样的,  所以很奇怪。用官方的ICP、工具 进行修改了复位方式, 还是一样的。

网友B:
我这里也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请你确保一下keil是否按下图配置,不能再选择HW reset 或auto detect了。

楼主:
配置信息  设备信息
设置。  而且都不能。  硬件就3根线。SWD SWCK GND 没有接RE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请你确保一下keil是否按下图配置,不能再选择HW reset 或auto detect了。
...

已经贴了相关的配置图, 我用另外的CMSIS下载器进行下载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请检查AT Link和目标芯片的连线,即SWD连线,从你的截图来看,是AT Link并没有找到目标芯片。

网友B:
为便于交流,可否按以下帖子信息加入雅特力官方qq群?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0480-1-1.html?_dsign=18c524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AT Link和目标芯片的连线,即SWD连线,从你的截图来看,是AT Link并没有找到目标芯片。 ...

芯片识别到了的。只不过我目前下载的芯片还是st的 这个在调试。
昨天在调试at32F403A ,今天调试st的  单子就是不能很好的进行复位。

网友C:
貌似大家都是好好的没问题,我这也是默认自动侦测,然后下载器的配置设置为复位并运行即可。

网友D:
截止目前版本的keil,对于cmsis-dap协议的调试器,不管界面里勾选的哪种复位,实际操作keil发送的都是硬件pin复位这个指令,所以没接reset pin是不行的。说市面上有些dap不接reset pin可以复位运行,那是因为在收到硬件复位拉低reset pin指令时,添加了systemreset的软件操作。这样实际上是不符合cmsis-dap协议的。如果后续keil新版本区分发送软硬件复位指令,那么这种改法就会导致调试器行为跟指令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止目前版本的keil,对于cmsis-dap协议的调试器,不管界面里勾选的哪种复位,实际操作keil发送的都是硬件p ...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版本是不支持么? 但是其他有人用的很好,也没有连接rest脚

网友E:
要在IDE环境中配置一下的

网友F:
楼主的这些设置我都没有接触过,看来需要仔细的研究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在IDE环境中配置一下的

什么环境配置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版本是不支持么? 但是其他有人用的很好,也没有连接rest脚 ...

那是因为有些不标准的DAP没有rst pin,按照ARM 官方协议来说必须接才行。当然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也是很容易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有些不标准的DAP没有rst pin,按照ARM 官方协议来说必须接才行。当然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也是很容 ...

但是奇怪的问题是  我的不能用, 其他人却可以? 同样的接线方式。

网友B:
目前已改好一版,最快的话,年前会有发布,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已改好一版,最快的话,年前会有发布,敬请期待。

升级软件么

网友B:
是的,升级AT Link固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升级AT Link固件即可。

静候佳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