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讲电源电压放大

楼主(2021-02-03):
不用运放的情况下 因为运放的最高电压会被vcc的电压限制 但是vcc也最多只能用5v
怎么把5v加到10v

网友A:
呃 变压器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B:
你看你能不能用-5v

网友C:
运放的最大电压肯定是比vcc小的

网友D:
用一个升压的芯片啊

网友E:
直接用升压模块啊

网友F:
你的要求好多啊

网友G:
这个 毛刺很多的

网友H:
你这个要求不好实现

网友I(2023-03-08):
可以试试使用光电耦合器,不过似乎要转换的电压有些高

网友J:
运放的最大电压肯定比电源要小

网友K:
升压模块呗,但是升压只能对电源升压。

网友L:
信号放大到10V?那肯定要有10V的电源才行。

网友M:
想法挺简单的,但是没那么好实现哦。

网友N(2023-07-13):
信号放大到10V?

网友O:
那肯定要有10V的电源才行。

网友I(2023-10-27):
试试用光电耦合器

网友P(2023-12-0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Q: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R: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S: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T: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U: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T: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U: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V: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W: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