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系统控制算法仿真工具软件1.05版使用说明

楼主(2021-02-03):
   对于控制算法,很多电工都比较感兴趣,特别是PID控制,更是一个长期以来的热点关注项目。因为工作需要,我自己做了一个加热控制算法的仿真工具软件,各个版本累计下载量大概有几千次吧,说明还是挺受欢迎的,其中最新的版本是附件所示的V1.05版,这个版本没有使用说明,主要是靠用户自己摸索,这两天不忙,就稍微写几句,有需要的就留意一下。
  另外啰嗦两句,作者不提供免费的控制算法咨询,想问的请随后跟帖,谢谢!

楼主:
  运行按钮右侧有三个小按钮:              第一个是自动参数匹配,用于右侧参数填写完毕后点击运行自动生成PID各系数或预测式负反馈控制参数各系数;
       第二个是用于界面扩展和收缩、比对,在电脑分辨率低时可只显示主界面,专注于PID参数修改验证,在电脑分辨率较高时可打开参数页面和图形比对页面;
       第三个按钮是存盘按钮,点击后自动将当前的界面保存为一个bmp文件。

楼主:
  右侧设置页面的RunAuto选项用途是修改左侧的PID参数后自动生成仿真图形,不需要点击运行按钮;  PwmOff是勾选后是另外一种控制模式,常规是计算PID,根据PID值控制加热功率,而PwmOff勾选后则是计算PID,然后根据计算值判断是开加热还是关加热;
  时间标线选项开启后可方便判断曲线上顶点等特殊点的具体位置;
  手绘环境温度选项用于给出任意的环境温度,用于判断当前的PID参数在各种环境下的温度跟随特性;
  最后一个取整残留值累加意义不大,一般可不考虑。

楼主:
   算法介入提前量是指达到距离设置温度以前多少度开启PID控制,这是因为某些算法比如位置式PID过早开启控制时会产生较大的超调,且无法通过调整系数来弥补。  Pwm周期是指Pwm分辨率,其实是一个Pwm周期含有多少个更小的脉冲(CPU或定时器计数脉冲)的意思。

网友A(2021-04-15):
你好,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呢

增量式PID控制的参数整定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1654-1-1.html    2F    PID仿真工具202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