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关于KF8A100输入捕获怎么玩

楼主(2021-02-03):
现在想用KF8A100CSD玩输入捕获,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有一起玩的么?

网友A:
你用的是keil还是iar开发环境?

网友B:
如果要是KEIL环境,就太完美了。

网友C:
是测量脉冲宽度的吧

网友D(2021-06-21):
我目前使用的MCU是KF8A100ENG,在做通过INT0与Timer4结合,实现PWM输入捕获的功能。通过示波器查看到PWM输入的周期和占空比捕获的都是正确的(通过一个测试PIN验证),但是在使用Timer4计数上遇到了问题。大家有用过timer的计数功能吗?
T4H<<8|T4L;
这样可以直接去除timer4的当前计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