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变电流信号的产生

楼主(2021-02-03):
我想设计一个电流信号源,产生一个交变电流信号,大小2A,频率20K。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借鉴啊?

网友A:
电流啊,电压封顶是多少?!
失真度与频率稳定性 要求有多高,电路的复杂程度成本如何,如果作工具用,还要考虑 便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啊,电压封顶是多少?!
失真度与频率稳定性 要求有多高,电路的复杂程度成本如何,如果作工具用,还 ...

电压的话24V以内吧,5V,12V,24V都行这些电压比较好获得,对电压的大小没有明确的要求.频率稳定性越高越好了。主要还是要电流稳定。目的是要用这个电流源驱动一个线圈绕组,然后测量副边线圈的感应电压的大小。

网友A:
20kHz 还能通 2A (副边负载只是个电压表),这线圈电感量大不到哪儿去,
假设这线圈的感抗是 4Ω ,则压降为 8V,封顶(电源电压)用 9至12V 就好,
问题是,待测线圈的 电感量 多大你已知悉吗,如果感抗超过 6Ω ,12V 就不够用了。

楼主(点评):
目前向线圈厂家质询过。也就1Ω左右。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原边不会超过三匝,
电流源只固执于自己的电流输出,负载的死活它可不管,
铁芯线圈匝数多,还要强行灌进安培级的电流,纵然是磁棒也有饱和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