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静电防护方案改进及保护器件

楼主(2021-02-03):
手机ESD静电的危害性

手机在使用过程中,用户热插拔行为或客户本身所产生的静电放电会对手机造成干扰,具体的表现为:首先是手机通话中断;其次是ESD静电放电导致手机部分功能失效,但静电放电过程结束后或者重新启动手机之后失效的功能可以恢复。这些现象可能为:屏幕显示异常,如屏幕显示呈白色、出现条纹、显示出现乱码、显示模煳等等;通话效果出现问题,如啸叫声或者声音消失;按键功能或者触摸屏功能丧失;软件出现误告警,如在并没有出现插拔充电器的情况下频繁提示“充电已连接、充电器已移除”。然后是手机自动关机或者重新启动现象。这个问题既可能发生在通话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待机过程中。最后原因是静电放电导致手机失效或损坏。由于部分器件损坏,手机的一些功能在重新启动后仍无法恢复,如摄像头功能;自动关机后无法再次开机的情况;与充电器相连接的情况下进行测试时,充电器也可能出现失效、损坏甚至爆炸等问题。

ESD静电放电问题在设计方案上的改进建议

尽量选择静电敏感度等级高的器件;器件与静电源隔离;减少回路面积(面积越大,所包含的场流量越大,其感应电流越大)。具体的措施可能包括:走线越短越好;电源与地越接近越好;存在多组电源和地时,以格子方式连接;太长的信号线或电源线必须与地线交错布置;信号线越靠近地线越好;所有的组件越近越好;同一特性器件越近越好;接地平面设计:尽量在PCB上使用完整的地平面;PCB接地面积越大越好;不要有大的缺口;PCB的接地线需要低阻抗且要有良好的隔离;电源、地布局在板中间比在四周好;在电源和地之间放置高频旁路电容;保护静电敏感的元器件。

常见的手机ESD静电保护器件

ESD静电保护二极管是一种高性能具备ESD防护功能的TVS管,它能够在静电放电现象发生时,在纳秒级的时间内迅速反应,将浪涌电压瞬间抑制住,使手机内部的射频电路和/或基带电路不受静电放电影响。同时其低容值特性能够保证信号不受干扰,避免产生数据丢包,从而影响了用户的通话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