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L073新手求指导程序跑不稳定

楼主(2021-02-03):
程序烧录到片子之后,debug模式,有时候直接停在启动文件的第100行: LDR     R0, =__initial_sp          ; set stack pointer
有的时候,直接进入HardFault_Handler。。。还有的时候能正常跑。。同样的软件,每次上电,复位,,都可能出现上面三种情况。。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21-05-08):
keil 工程为 IAR 移植到KEIL

网友B:
参考官网库例程,里面有KEIL和IAR的工程样例

网友C:
这个问题可能与外部电路有关  有可能是外部电压造成

网友D:
如果用的例程还能进硬件中断 是不是你硬件那块设计不合理呀

网友E:
不晓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F(2021-06-19):
先烧个例程,排除下板子电路问题
然后检查下时钟

或者是晶体虚焊,或者是启动时序有影响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是,复位之后,
屏幕有时候不亮,一圈检查下来后发现,复位后,要先等一会,在配置LCD初始化,说白了,就是要让LCD准备好操作它
看看你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G:
从IAR移植到KEIL应该会出现很多问题的,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H:
一直使用IAR,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网友I:
我还是建议直接使用IAR进行。

网友J:
一直使用IAR就可以了。这个不错的。

网友K:
你们都用IAR啊,我去,俺一直用的KEIL

网友L:
感觉是堆栈爆掉了,可以在HardFault_Handler里面设个断点(加个打印好设置断点),看一下call stack,如果call stack也看不到,就直接试试改startup的堆栈大小试试。爆RAM的问题有时候不好查。是不是用了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