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试用连载】新手向开发教程

楼主(2021-02-03):
之前的开箱和调试记录在此。之前是使用ttl和stlink进行调试出现错误。
解决:通过和群内的进行讨论后才知道,我们的MM32 eMiniBoard开发板自身就内嵌了MM32link调试器。如果是win7下载驱动(点此即可)。然后用Usb直接连接CH2对应的usb接口即可。
注意,所使用的usb线应为可以传输数据的,否则就会像我一样,一直陷入自我怀疑中。注意,正常插上后LD5是绿色的,如果为红色,便是线的问题。然后基本上只要插上就行了。电脑就会显示出来串口(设备管理器即可查看)

然后就可以打开范例进行调试了
路径:eMiniBoard\\MM32L3xx_n_Lib_Samples_V1.39_SC\\Boards_MM32L3xx_n\\EVBoardL373PS_n_Lib\\ADC\\ADC_BasicExample\\KEIL_PRJ\\
然后打开含有后缀的.uxprojx即可打开keil5.
打开这个main.c文件,找到一个main函数,发现了一个while(1)死循环,然后开始先修改LED灯(最好显示,最好欺负)
具体来说,就是延时函数delay_ms进行毫秒延时,然后led1或2亮灭亮灭。再还有判断按键KEY有没有按下去,按下去灯亮或灭,就是这个意思。
好,然后配置文件:
也就这两处需要配置一下,就行了。再点rebuild编译,正常都是通过的,就有了一个名为text.hex文件的二进制文件。
之后,打开烧录软件:MM32-LINK Program
新建一个工程,注意,需要选对芯片:否则就会这样:
因为我们的芯片是MM32L3xx,然后高达128K 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 高达20K 字节的SRAM
所以重新选择正确的,选择好hex后直接烧录,完成
ok,基本上流程就完成了,烧录成功!

网友A:
很棒,期待楼主后续的大作。

网友B:
MM32 MCU抗静电效果怎么样

网友C:
MM32 32位机能做到比8位机功耗低?

网友D:
入门的好教程。

网友:
mm32有哪些封装?

网友E:
MM32 eMiniBoard开发板不错。

网友F:
STM32F103和MM32F103的兼容吗

网友G:
MM32W系列低功耗MCU

网友H:
适合于多种应用场合

网友D: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mm32是车规级的mcu吗?

网友C:
MM32 MCU支持pseam的地址内存直接映射吗?

网友E:
板载性能比较高端了。

网友B:
RTOS都支持mm32吗?

网友G:
选哪个MM32更合适

网友I:
MM32-Link有吗

网友F:
必须使用keil5.18以上的版本?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K(2021-03-07):
这个是入门级别教程吗

网友L:
usb的驱动怎么编写的?

网友M:
支持keil开发吗

网友N:
eMiniBoard开发板还可以申请吗

网友O:
移植都是usb转ttl下载程序。

网友P:
官网的资料在哪里呢

网友Q:
期待楼主更多的分享了。

网友R:
MM32 eMiniBoard开发板

网友S:
keil上是什么芯片?

网友O:
eMiniBoard开发板串口怎么下载呢

网友N:
期待eMiniBoard开发板的新活动了。

网友M:
怎么选择相应的芯片。

网友L:
这个高端了。

网友:
不是串口下载吗

网友S:
这个跟stm32兼容吗?

网友R:
这个usb串口吗?

网友Q:
最好上传一些代码资料。

网友P:
官网的资料不是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