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34063输出电压为何升高?

楼主(2021-02-03):
如题
输入电压大于24伏时,输出5V很稳定,为何输入电压低于24伏后,输出电压变成5.45V,导致充电芯片不充电?

网友A:
很奇妙的一个问题。
   把负载拆掉,排除其他影响,再测试一下,确定是 34063 电路的问题,再分析查找原因吧

网友B:
反馈电阻采样要从电容E4取。开关频率与电感要匹配。另外,充电芯片输入5.45V不应该不充电。上示波器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妙的一个问题。
   把负载拆掉,排除其他影响,再测试一下,确定是 34063 电路的问题,再分析 ...

断开充电芯片电路,则输入电压不管怎么变化,5V也只有0.1V的变化

网友C:
买到假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采样要从电容E4取。开关频率与电感要匹配。另外,充电芯片输入5.45V不应该不充电。上示波器看看吧 ...

充电芯片输入电压有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输入电压有限制,高于5.4不再充电

奇怪!我用光了很多的TP4056,输入到6V都可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用光了很多的TP4056,输入到6V都可以充电。

是的,应该只要电压低于6.5V都是可以充电的

楼主:
同批次的芯片
不带充电电路的板子,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E:
可能是PCB走线不好,GND有问题。

谢谢提醒,布局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E:
电流大了,GND有压降,34063采样不准了

网友:
R1改成0.5R,C6改成100P就行了.也可以只改C6,改成100P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大了,GND有压降,34063采样不准了

输入端大于23伏时,34063输出5.1V,整块板含充电电流36MA, 当输入电压小于23伏后,34063输出变为5.45伏,整块板电流降为2MA,电流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示波器?显然充电器一直再反复"重启又关断再重启…",換充电器,否则降低电感量。 ...

充电就是这个芯片TP4056,充电控制端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
MC34063
电源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采样要从电容E4取。开关频率与电感要匹配。另外,充电芯片输入5.45V不应该不充电。上示波器看看吧 ...

谢谢提醒,布局有点问题

楼主:
更改后的布局

网友G(2021-11-12):
1.Ipk=2*Iomax*T/toff
2.34063能承受的电压,即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否则不能安全稳定的工作。
这两个条件限制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