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说 电平

楼主(2021-02-03):
电平,
是个专业词彙,却似乎无所不包,
模电平,逻辑电平,指的是类别,跟电参数无关,
电压,电流,功率,电位(正负;单一节点或某区域),这些 电参数,皆可一「平」以蔽之。

楼主:
电平究竟是甚么,正统解说坊间多的是,
资料我当然得看,不抓资料何以学习,不过,复制粘贴就如鹦鹉学舌  没意思,我上论坛,发表的是理解。

楼主:
零与无,绝不一样!
伏特计测电压,测得的是 被测物的 压降,0V,可以是 开路,可以是 短路,也可以是 等电位,这 0V 到底是何属性,伏特计是判辨不出来的!

网友A:
言之有理,电平可以用电的任何一个参数表示。电流的有无,电压的有无。……

楼主:
复制粘贴,是 操作,
操作,是行为,不是参数,
电平转移,就是 你拿电参数来怎么搞,跟电参数本身的量值无关,
电平转移,默认做法是  只换个位置 (可包括 反相),不改变大小,就像复制粘贴,
电流镜反映的,是哪两个环节的关系,是  输出管本身跟讯号源  的关系,这两个环节,通常是 各踞一方(电源轨)的,被「复制粘贴」搬移的电参数,是  电流。

网友B:
电平,这个词比较抽象。从电压的角度理解的话,除了高电平、低电平,还要理解高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