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CAN在中断中接收中出现位填充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1-02-03):
STM32F103 CAN在中断中接收中出现位填充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
STM32F103 CAN在中断中接收中出现位填充错误怎么解决,怎么避免出现这种错误,如果出现其他通讯错误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什么是填充错误啊,没有遇到过。

网友B:
如果出现频率不够,那就清楚下错误标志;

网友C:
出现错误后,数据重发

楼主:
我采用的是重新复位和设置CAN的方法,觉得有点慢,不知道楼上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下。

楼主:
就是CAN接收出错的一种方式,如果互相高速发送和接收,就会出现。

网友D:
can里 没有校验吗

网友E:
如果出现频率不够,那就清下错误标志;

网友F:
一般我不会的我就用我会的替代。

网友G:
CAn 还是比较难的一块

网友H:
can总线一般用在汽车电子的现场通信上。

网友I:
can可靠性比较难以控制,这是个难点。。

楼主:
其实说得简单点就是象串口一样,当二个串口互相对发数据的时候,接收和发送的过程就可能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只是这种情况下只要调整下,互相干扰的情况会改善或者消失

网友J:
但是CAN这样发送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这种错误需要处理,不处理的话就可能出现离线情况

楼主:
这时接收和发送都无效

网友K:
如果采用硬件自动处理的话,就会出现类似重启的情况;我是想请教,有没有哪位用什么方法做到能杜绝这种情况,希望提供个思路或者是例子。

楼主:
楼上说得对,我也想知道

网友L:
楼主详细说一下什么是填充错误吧

网友L:
请问楼主can通信问题解决了么?有没有好用的can通信程序给分享下啊,我的can还没调通正在找问题啊

网友L:
4-20mA模拟量采集(基于STM32 CAN 总线)//bbs.21ic.com/icview-823024-1-1.html

网友E:
CAN的设置只要按照库提供的方法做就可以

网友M:
特别注意在屏蔽方式下,标准帧的11位是放在寄存器的21-31位;扩展帧的高18位放在3-20位;在实际应用的时候选定了标准帧方式时候只有21-31和0-2这14位是有效果的;同样在扩展帧模式下,0-31位都有效;请注意,0-2这3位在标准帧和扩展帧方式下都是参加比较的(设置的时候请按照设置的方式对应设置这1-2位,0位请设置为0);

网友N:
远程帧这个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如果需要的话,在开始初始化的时候屏蔽掉32位寄存器的1位

网友F:
在做寄存器设置的时候注意,扩展帧的时候给定的数据左移动3位再把低3位设置好后赋值,标准帧的时候给定的数据左移动21位再把低3位设置好后再赋值;

网友G:
AN虽然是稳定的,但是如果二个CAN总线设备互相高速发送接收数据,还是会有丢码现象,

网友A:
但是可以做到总线不会死掉,可以恢复正常数据通讯.

网友O:
怎么会填充错误呢

网友P:
楼主用的指针吗?

网友Q:
是随机出现的问题吗

网友R:
先用简单的模式调试

网友S:
请问什么叫做填充错误呢

网友T:
是不是环境干扰很大啊

网友U:
我也没有调试成功嗯

网友V(2023-03-08):
可能是CAN波形的上升沿/下降沿出现的位置不准确

网友W(2024-04-08):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X: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Y: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Z: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AA: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AB: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AC: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AD: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AE: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