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引脚选择 (PPS)这个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2021-02-03):
外设引脚选择 (PPS)这个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
PIC32MK0512MCF100
想使用串口1,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A:
是不是INT4和T2CK,都可以配置为PRA0管脚?

楼主:
U6RX既可以配置为PRC0,也可以配置为PRB4?

网友B:
请问是在MPLAB X IDE下,使用的是MPLAB Harmony吗?

网友C:
如果是用的MPLAB Harmony,用的是Harmony V2.x还是Harmony V3?

网友D:
无论是Harmony V2还是Harmony V3,都可以通过MHC可视化工具配置引脚。

网友E:
这个支持图形化配置吧,试试

网友F:
对的,表上左边的引脚都可以映射到右边所列的RPn引脚

楼主:
老大,我想把U3RX配置给RPG6,应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A:
用MCC配置很方便

楼主:
MCC不支持这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G:
在别的单片机上没听过这个引脚啊

网友A:
这个引脚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H:
你好,请问你有用到串口引脚映射吗?

网友I:
按照寄存器说明配置就可以了,但是不可以一个引脚配置到多个功能

网友J:
这个 引脚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K:
在寄存器中配置就行啊

网友L:
有点看不习惯这个表

网友M:
使用他的第二功能

网友N:
启用他的相应功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