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有没有i2c直接转can的芯片?

楼主(2021-02-03):
有没有i2c直接转can的芯片?

网友A:
好像没有吧;
你到NXP的网站上看看

网友B:
不用转, 你随便弄个具备这两个接口的单片机就行了。然后让IIC接收后转发给CAN。

网友C:
找个具备这两个接口的单片机找个最小封装的,直接写段代码实时转换就行了。

网友D:
没有,这些基础的接口不需要转换的,你直接模拟就行

网友E:
用代码装换不就行了,芯片不好找。

网友F:
5楼是指外挂CAN控制器吧? CAN控制器比很多带CAN的MCU还贵吧

网友D:
有的,你找个带这两个接口的单片机就行了,直接用这个单片机写个转发程序一直跑起来。

网友A:
直接转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没有,有spi转can的。MCP2515

网友H:
can的速率最大1兆,配置信息还有附加,用400k的iic去连接是不合适的,400k的iic传输载荷一般也就200-300k的样子,所以不会有通用的芯片去做的,spi的就有了,但是性价比实在太低

网友I:
这个好像没有吧

网友J:
不用这么麻烦把

网友K:
用一个单片机就行啊

网友L:
用一个有iic接口和can接口的芯片就行啊

网友M:
这种单片机有很多啊

网友N(2023-03-08):
直接用单片机的I2C接口试试

网友O:
有串口转CAN的吧。

网友P:
LT3960好像这个可以

网友Q:
IIC转CAN好像很少,还没有仔细看过,IIC的速率太低了,一般都是SPI转CAN、或者USB转CAN;

网友R(2024-04-15):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S: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T: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U: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V: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W: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X: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Y: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Z: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AA: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