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实现定时呢。12M晶振

楼主(2021-02-03):
为什么不能实现定时呢。12M晶振
变量定义略
void main(void)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0xec;      //装初值50ms一次中断
TL0=0x78;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if(set==1)    //如果没set按钮按下,打开主motor,压力motor
           {
             delay1ms(10);
             if(set==1)
              delay1ms(10);
              t3=0;
               if(Bdelay2s==1)  //定时2S,开主motor
               {
                 mainmotor=cMotoron;
                }
             t2=0;
              if(Bdelay10s==1)  //再定时10S,开压力motor
              {
                  downmotor=cMotoron;
               }
              if(upsensor==0)  //如果顶部sensor到位,关提升motor,开左移motor 开5S时间
                 {
                  delay1ms(10); //延时去抖
                  if(upsensor==0) //判断是不是真的顶部sensor
                 {
                     leftmotor=cMotoron;
             }
               t1=0; //清除变量
                if(Bdelay5s==1) 左移motor 开5S时间到关
                  {
                   leftmotor=cMotoroff;
                  }
          }
     }
}
//*****************************中断定时子函数********************************//
void T0_time(void) interrupt 1
{
TH0=0xec;
TL0=0x78;
t1++;
       t2++;
      t3++;
if(t1==100)   //定时5s
    {
     t1=0;
     Bdelay5s=1;
    }
          if(t2==200) //定时10s
          {
              t2=0;
    Bdelay10s=1;
    }
  if(t3==40)  //定时2s
    {
        t3=0;
        Bdelay2s=1;
    }
}

网友A:
TR0 = 1;

网友B:
TH0=0xec;      //装初值50ms一次中断,12M晶振,
TL0=0x78;
//========================
你是怎么定时的?
TH0=0x3C      //装初值50ms一次中断,12M晶振,
TL0=0xB0;
再加上TR0=1。

网友C:
初始化不对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都挺全了,不知道LZ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E:
你要实现什么定时呢?

网友F:
不能实现定时  ?这个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G:
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B:
看看代码的初始化吧

网友H:
不是设置中断了吗?

楼主:
先确定单片机是否正常?

网友I:
可能电容换的不对呢。

网友J:
设置定时器0对吗?

网友K:
检测一下硬件是否正常

网友L:
引脚是否设置的对吗?

网友M:
这个问题可能跟硬件和软件都有关系的。

网友N:
楼主描述一下现象吧

网友O:
把你的代码和硬件都传一下。

网友P:
可能速度太快了。

网友B:
中断不能执行吗?

网友D:
初始化有问题,肯定不对的。

网友P:
晶振是否正常的工作呢?

网友N: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跟晶振的关系不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