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解锁

楼主(2021-02-03):
不小心将STM32F429芯片用于下载调试的SW接口全设置成普通IO,导致现在芯片锁死,不能仿真调试。请问该如何解锁?

网友A:
如果程序用了晶振的话直接将晶振短路然后再下载。

网友B:
额  可以硬件复位不?

网友C:
哦哦哦  我也涨了一个知识点

网友D:
这个 还没有锁死过

网友E:
可以进行硬件复位吗

网友F:
所有芯片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吗

网友G:
这个办法可行吗

网友H:
如何锁定呢 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