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R8单片机的VLCD电源能否支持到4.5V

楼主(2021-02-03):
项目中的LCD需要4.5V供电,我直接给单片机的VLCD供电到了4.5V,目前单片机能够正常驱动LCD,但是STM8L052R8的datasheet写着Vlcd的最大电压支持到3.6V,请问各位大神看看这种供电方式,长期使用是否对单片机有影响,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的。
你可以反过来试一下把VLCD降低到3.6V,看是否正常显示,能的话再降到3.3V再试一下,还能的话不就完美了?

楼主:
LCD的电压要求是4.5V,低于4.5V显示有问题

网友B:
用ldo芯片降压啊

网友C:
当然对单片机不好了

网友D:
那肯定是不好了

网友E:
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F:
当然没有问题了

网友G:
3.3V也可以吗

网友H:
LCD和 VLCD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I:
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块吗

网友J(2023-03-08):
应该是有影响的

网友K(2024-04-08):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L: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M: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N: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O: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P: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Q: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