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运行中修改socket参数不重启如何继续工作

楼主(2021-02-03):
  就是上位机往底层配置修改了以太网的Ip地址,这个时候修改完后如果板子不重启,有没有其他方法让板子用新的IP地址继续跟服务端通信?谢谢

网友A:
这个没玩过,只能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B:
断开连接 重新配置不可以吗 好像不用重启啊

网友C:
感觉楼上说的比较正确

网友D:
进行重新连接?

网友E:
就是先断开连接 在进行配置

网友F:
断开连接 在配置就可以

网友G:
感觉挺好实现的啊

网友H:
楼主想一直不断开连接?

网友I(2023-03-08):
要重新建立比较靠谱。

网友J(2024-04-08):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K: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L: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M: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N: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O: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P: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Q: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R: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