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USB速度

楼主(2021-02-03):
现在想选款ARM,实现高速AD采样并且通过USB传输给PC机,要求采样速度(16位) 10MHZ,现在咨询下大家STM32的USB速度的最快能达到多少?如果STM32不可以,能否推荐一款?

网友A:
手册手册手册。。。

网友B:
20M字节   选高速USB

网友C:
STM32 只能达到1M左右

楼主:
您好,我看手册说支持full speed  12Mb/s =1.5MB/S,您说的20MB是stm32Fx?

楼主:
谢谢,“1M左右”这是您实践的结果吗?我网上搜索也都说能达到500kBS~900kBS左右。

网友D:
ST官网。。。选型表。。。     sTm32海了去   M0  M3  M4 M7   还有待L的超低功耗系列

网友E:
St的m3 ,usb协议栈 全速跑起来600kbyte/s.  Keil的usb栈全速900kbyte/s .

网友F:
STM32F103    900K只能是双缓冲才能达到,单缓冲到700多K不能再高了,而且是纯测试.

网友G:
高速,就不要用这种低成本芯片了.st+2.0hs phy 估计不容易开发.如果你能搞定就不会来问这种初级问题了.我猜你搞不定

网友H:
用这个了,CY7C68013A
32的全速usb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的。

网友I:
看USB规范,3.0目前最快

网友J: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有等号

网友J:
单位不一样,12/8=1.5;P

网友K:
10MHZ的采样速度,自带的ad估计有点够呛,最大才是14MHZ的,这只是理论值而已。

网友J:
16位AD,10M速率,这个本身就不简单

网友L:
一般也就是500kBS~900kBS左右,这个范围

网友A:
10M的采样速度,如果是16位,那么就是 160Mbit/s的数据量了。也就是 20MByte/s的传输速度。STM的USB根本达不到,160Mbit传输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加上数据运算的话就更麻烦了。大多数的逻辑分析仪也只是用ram做缓冲,然后慢慢传到电脑上,而不是实时传输的。 对于usb2.0最大速度也就30Mbyte。高速的缓冲是一个问题。

网友C:
10M的采样速度,如果是16位,那么就是 160Mbit/s的数据量了。也就是 20MByte/s的传输速度。STM的USB根本达不到,160Mbit传输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加上数据运算的话就更麻烦了。大多数的逻辑分析仪也只是用ram做缓冲,然后慢慢传到电脑上,而不是实时传输的。 对于usb2.0最大速度也就30Mbyte。高速的缓冲是一个问题。看看F4,F7加外置phy能不能做到了。听说F4能够支持高速达到 480M(60MByte)的.

网友H:
stm本身的内置12位AD才1M采样率,新出的估计最大2M,而且最高速的采样不太准。

网友A:
内部还可以用DMA直接传输数据,不经过cpu,快一些。

网友C:
但外置的AD16位,跟MCU的接口传输数据是一个问题,MCU接收后处理,跟电脑传输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M:
这个指标用小mcu做有点艰巨,还是用FPGA吧。

网友J:
如果速度低,那么串口就好了,不必用usb,现在stm串口貌似能够达到几M的速度。

网友N:
很多高速的采集都是FPGA并行处理,并进行高速usb的接口传输的。很少直接单片机做。

网友O:
采样速度怎么能用16位来形容呢

网友P:
直接跑系统啊

网友Q:
有点勉强啊  这样做

网友R:
楼主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S:
如何不经过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