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不能识别出鼠标设备

楼主(2021-02-03):
画了一块stm32F4的板子,板子上有USB主机(host)接口、USB从机(device)接口,让stm32F4的USB同时工作在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PA11的OTG_FS_DM接从机usb的D-脚,PA12的OTG_FS_DP接从机usb的D+脚,此USB接口连接到电脑上,让stm32工作在从机模式;PB14的OTG_HS_DM接主机usb的D-脚,PB15的OTG_HS_DP接主机usb的D+脚,此USB接口连接usb hid 设备(如鼠标),让stm32工作在主机模式。现在我的从机模式PA11、PA12工作正常,但是主机模式PB14、PB15不能正常工作,插上鼠标后不能枚举出鼠标。查资料,USB OTG HS在不外接PHY的情况下可以当FS(全速)使用,于是我再定义两个宏,USE_USB_OTG_HS,USE_EMBEDDED_PHY,并且在usbh_conf.h里的#define USBH_MSC_MPS_SIZE 定义成64(HS模式是512,FS模式是64),怎么还是不能识别出鼠标设备

网友A:
哪里的配置不对吧

网友B:
思路不对

网友C:
配置代码

楼主:
USBH_Init(&USB_OTG_Core_dev,USB_OTG_HS_CORE_ID,&USB_Host,&HID_cb,&USR_Callbacks);

//USB OTG 底层IO初始化
//pdev:USB OTG内核结构体指针
void USB_OTG_BSP_Init(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OTG_HS, ENABLE);//使能USB OTG时钟      FS改成HS
  //GPIOB14,B15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PB14、15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PB13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输出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USB_HOST_PWRCTRL=1;                        //开启USB HOST电源供电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4,GPIO_AF_OTG_HS_FS);//PB14,AF12(USB) //GPIO_AF_OTG_FS改成GPIO_AF_OTG_HS_FS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5,GPIO_AF_OTG_HS_FS);//PB15,AF12(USB) //GPIO_AF_OTG_FS改成GPIO_AF_OTG_HS_FS
}
//USB OTG 中断设置,开启USB FS中断
//pdev:USB OTG内核结构体指针
void USB_OTG_BSP_EnableInterrupt(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OTG_HS_IRQn;                                            //FS改成HS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

网友D:
您好,,请问您的HS当做FS用可以识别USB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识别不了,请问您是怎么弄的

网友E:
卡死在那里了

网友F:
复制
void OTG_FS_IRQHandler(void)
{
          USBH_OTG_ISR_Handler(&USB_OTG_Core);
}
成新的
void OTG_HS_IRQHandler(void)
{
          USBH_OTG_ISR_Handler(&USB_OTG_Core);
}

原由:原来的库只有支持FS的中断例程,没有支持HS的例程。改了后,可以看到U盘拔插有动作。

网友G:
供电稳定吗 波动大不大

网友H:
楼主用的是什么库啊

网友I:
如何更改例程呢

网友J:
硬件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K:
初始化能通过吗

网友L(2023-03-08):
配置代码是不是出问题卡住了

网友M:
你跑个正点原子的例程看看呗。

网友N:
现在CubeMX生成出来的USB例程都用不了。

网友O:
PA11 PA12能用?但是PB14 PB15用不了?你先关了PA11 PA12试试呗。

网友P:
用的哪个库啊?

网友Q:
USB比较复杂,硬件上比较简单,一般都是软件上配置有问题。

网友R(2024-01-05):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

网友S(2024-04-15):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T: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U: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V: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W: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X: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Y: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Z: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AA(2024-08-31):
你使用 STM32F4 通过 USB Host 和 Device 模式进行双重操作(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从描述中,PA11、PA12 的 USB 从机模式工作正常,但是 PB14、PB15 的 USB 主机模式无法正确枚举鼠标设备。

网友AB:
这种情况一般是软件层面的问题

网友AC:
让stm32工作在从机模式;PB14的OTG_HS_DM接主机usb的D-脚

网友AD:
USBH_MSC_MPS_SIZE 定义成64

网友AE:
但是主机模式PB14、PB15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F:
stm32F4的USB同时工作在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

网友AF:
并且在usbh_conf.h里的#define

网友AE(2024-09-30):
USB OTG HS在不外接PHY的情况下可以当FS(全速)

网友AG(2025-11-08):
是不是软件上配置有问题

网友AH:
可能是硬件连接、设备本身、接口、驱动程序或系统设置等方面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