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29+DRAM可以吗?

楼主(2021-02-03):
0.1s间隔存储80kB左右的数据,F429+DRAM可以吗?

楼主:
我现在需求是,间隔0.1s将采集的80k左右的数据存储,共135组,大约10M,F429加上DRAM可以吗?

楼主:
或者更高级F7/H7的才能存储?

楼主:
还有其他方案吗?

楼主:
800K字节每秒不是很快,sd卡或Q25都可以的,只是这块儿的话f1都应付得来

网友A:
感觉速度有点快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感觉数据量比较大啊

网友D:
不太了解它的速度

网友E:
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F:
没有这样用过呢

网友G:
数据量有些大

网友H:
这个方案 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I(2023-03-08):
速度会不会有点太快了

网友J(2024-01-04):
STM32F429是支持 SDRAM的,SDRAM控制器支持的时钟最高到达主频的一半。

这个你要具体计算下,数据宽度选择多少、时钟选择多少。

网友K(2024-04-08):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L: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M: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