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控制三相电驱动的1500瓦两马力电机

楼主(2021-02-03):
stm8单片机怎么控制三相电驱动的1500瓦两马力电机?

网友A:
是单片机控制大功率继电器,继电器连接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连接大功率电机吗?

网友B:
想多了……1500W看上去很大,实际上电流才几安培

网友C:
小型可控硅/继电器/接触器都可以。一级就够了。

网友D:
你的思路没问题,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接触器的线圈信号即可。

网友E: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控制啊

网友F:
用驱动芯片啊

网友G:
用一个大电源

网友H:
用两路pwm输出啊

网友I:
需要加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