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低速时钟LSI下的软件延时程序

楼主(2021-02-03):
请教大家有没有见过STM8L低速时钟LSI下的软件延时程序?

楼主:
目前使用STM8L的低速时钟作为主时钟(一切为了低功耗)我目前看外面软件延时全都以全速16MHz来计算的.....

楼主:
目前我用芯片的主时钟为38kHz,因为我这里没有示波器这样高级的玩意,没办法自己捉程序测试时间.........

网友A:
用定时器

楼主:
能尽量不用定时器就不用定时器

楼主:
目前需要最低功耗不想再开外围设备

楼主:
该芯片主要运行在停机模式不知对定时器影响如何

网友B:
找找论坛里面吧!

楼主:
搜索了一下关键字,应该是没有的了。因此只能期望大家有没有看过外网或官网什么的,有见过类似的程序......

网友C:
你需要的延时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D:
us就不考虑了,一个时钟周期都远不止了

网友E:
ms可以做到

网友F:
void delay_ms(volatile 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nop();//这里放若干个空指令
             ...
      }
}

然后在main函数里:
{//用示波器观察IO翻转的脉宽,调整nop个数
      SetPA1;
      delay_ms(10);
      ClrPA1;
      delay_ms(100);
}

楼主:
先谢了,目前没示波器,所以才想要现成的程序。这个程序只能等我有示波器再玩了......

楼主:
在外面找到一个这样的程序。
IAR FOR STM8精确延时函数(16M晶振)
asm("nop");     //一个asm("nop")函数经过示波器测试代表100ns

那我可以这样推算。16MHz/38kHz ≈ 421.05倍

也就是在38Khz情况下。一个nop为
100ns x 421.05 = 0.042105ms
也就是1ms ≈ 23~24个nop。那么考虑到程序时间,保守取23个nop为1ms........

大家认为这样计算可以么?

网友G:
还没有接触过stm8系列的

网友H:
还没有遇到过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I:
可以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写一个

网友J:
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K:
这个好写 自己写一个就好

网友L:
关系到时钟配置的问题

网友M:
直接用工具配置一个就行啦

网友N:
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O(2021-11-18):
问下楼主你的LSI是怎么切换的。我仅用了下面三条语句,但始终卡在等待里,即使注释掉等待感觉也没切换成功

void CLK_Config()

{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I);

        //while(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L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