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晶振没压差一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2-03):
晶振没压差一般是怎么回事?

楼主:
换过晶振和电容10P的,1.7V两个角都是。Y1是CH340的很正常,就是Y2出问题。

楼主:
烧进程序有1.7V,复位一下就又没电压了。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是我BOOT0=1,BOOT1=0,导致的。主要问题还是不起振。

网友A:
晶振复位电路没有问题吗

网友B:
STM32默认使用内部RC,外部晶振由程序去启动。也可以选择不启动。

楼主:
应该开了吧,我在STM32CUBE配置了外部时钟了。

楼主:
晶振换了,去了晶振电压还是1.7,复位没问题啊。还是晶振复位电路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24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网友C:
软件问题?

网友D:
首先排除硬件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
硬件一般要检查什么,原件换过,也没短路,不知道是布线出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上电之后就该起振吧

网友E:
有可能是晶振不匹配,看看《STM32晶振设计指南》这个文件

网友F:
先要排除是否是硬件的问题,其次晶振需要由程序去启动

网友G:
匹配电容不对,没起振吧

网友H:
担心不起振,直接上有源晶振。

网友I:
外部晶振由程序去启动

网友C:
我有时候也没偶 但是很奇怪单片机还能工作

网友H:
有时候就是奇怪的 没有压差不代表没偶起振

网友J:
是不是相应的引脚设置有问题

网友K:
单片机能正常工作的话 可以不用纠结这个

网友L:
还真么注意过压差的问题

网友M:
基本没发生过晶振的问题

网友N:
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O:
能正常工作就别管他了

网友P:
正常的压差是多少啊

网友Q(2023-03-08):
看看复位电路正常吗,电源正常吗

网友R(2024-01-04):
晶振可能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S:
晶振的频率和电路设计可能不匹配,导致晶振无法在电路中正常工作

网友R:
负载电容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晶振无法正常起振

网友T:
电压差等于0,说明无电流通过,即没有激励功率,晶振当然不会起振,这就说明电路存在断路或开路问题。

网友U:
晶振起振的条件是需要一定的激励功率,如果电路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功率,晶振就无法起振。

网友V:
如果电路中的电源或相关的驱动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或者晶振的激励电流不足以使其开始振动,那么晶振两引脚间就可能不会有电压摆动。

网友:
若正常工作,晶振输出脚与输入脚之间必然存在电压差。

网友W:
晶振需要稳定的电源供电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X:
确认晶振的供电是否正常且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