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最近面试电子工程师的题目

楼主(2021-02-04):
各位可以一起讨论一下题目想要考的知识点是什么?

网友A(点评):
第一题:能导通

网友B:
一 的那粒 QB02 三极管和附属的阻容 是拿来 脱裤子放 P 的 -- 既然 PRE_DONE 有3.3V,电路中驱动三极管也是经过 332 欧电阻,至少 6mA 驱动能力,足够直接驱动 光耦的 LED
二 简答题专门指出的 D22、D24 是拿来搞笑的
三 的那个 +5V 应该也是拿来搞笑的,方波信号A也是用于 误导吃瓜众

网友A:
图二的二极管真搞笑

网友C:
是让正经答题还是让找茬的?
共地共电源还加个光耦隔离,驱动个三极管还用1%精度的电阻,
D22 D24,
信号接到电源上。
倒是第四题,计算出,Uc=6V,Ub=0V,Ue=-0.6V,Ic=1mA,Ib=0.02mA,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点评):
题目就告诉已知Ube=0.7v,你来个Ue=0.6v,Ub=0v的答案,你不是修改了已知条件了吗?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哈哈,真的耶,看题不仔细。。。

网友C:
第二题里面,那种代表线在十字交叉时不相连的小弯,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让正经答题还是让找茬的?
共地共电源还加个光耦隔离,驱动个三极管还用1%精度的电阻,
D22 D24,

HR发给我的面试题,正经解答

网友E:
看大佬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让正经答题还是让找茬的?
共地共电源还加个光耦隔离,驱动个三极管还用1%精度的电阻,
D22 D24,

应该是Ue = -0.7V,其它同意

网友D:
一、
      如果DB09为理想的二极管,则Rb15与Rb16的分压,能使三极管基极电压超过0.7V,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光耦会导通,DONE+和DONE-之间是能导通的。

二、
     1、由于D24和D22存在的缘故,两继电器的线圈得不到工作电压,所以电路不会有输出电压。如果纠正二极管安装的正负极错误,则JT-CCW将输出220V,JT-CW输出0V。
     2、如果忽略二极管安装错误,因K21和K22处于互锁状态,不可能同时工作(吸合)。
     3、图中的D22和D24的作用是旁路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使继电器线圈任何时候都不能得到工作电压而吸合。如果它安装正确,可以吸收继电器释放时线圈产生的感生电压,防止感生电压损坏回路中的其它元器件。

三、
       由于+5v的电压钳位,三极管永远处于饱和状态,Output输出波形是一条水平线。

四、
       由理想运放输入电流等于0,和两输入端虚短,可得到Ub=0v;
       由已知输出电压U0为0.2v,理想运放输入电流等于0,可得到Ib=U0/R2=0.2/10=0.02mA;
       由已知Ueb=0.7v,可得Ue=Ub-Ueb=0-0.7=-0.7V;
       由理想运放输入电流等于0,和两输入端虚短,可得到Uc=6v;
       则Ic=(U1-Uc)/R1=(12-6)/6=1mA

网友G:
引用 楼主:
HR发给我的面试题,正经解答

就这公司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去也罢。

网友H(点评):
很多新入行的做事毛糙,经常出这样的错误,不奇怪,如果能看出图中的错误,说明有一定的经验,工作也比较仔细,这是这个考试的目的,不在于难,在于仔细,工作中不会犯低级错误

网友I(点评):
回复 网友H: 有可能百度几道题,扫一眼大概没问题就丢给HR了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H: 不光是错误(这也许是故意而为的),我更多关注的是这些电路图的规范性,画得太难看了。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G: 显然这是一个极其不正规的公司

网友J:
哦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