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能兼容ST的HAL编写的程序吗?

楼主(2021-02-04):
原ST的程序使用的是HAL库,GD的能不能兼容,需要改成标准库代码吗?

网友A:

可以兼容的。但是需要修改晶振启动等部分代码。

网友B:
不建议这么做,即使能跑起来也存在隐患

网友:
基本外设是没有问题的,部分高级点的外设就不行了

网友C:

需要做移植修改代码,不建议跑ST的HAL库,后面出现问题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