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 学习

楼主(2021-02-04):
新人小白一枚,想要学习GD单片机,有没有什么视频可以学习

网友A:
也不需要什么视频,就先用GD提供的例程,先运行一下,最好买个GD32的实验板。推荐玩GD32E230,先弄个LED亮灯即可。

网友B:
这东西没视频资料,要入门还得STM32

网友B:
入门就要选择最流行的MCU,学会了在考虑国产

网友C:
从stm32开始

网友A:
主要是国内的各种32版本,都没有把外设寄存器的头函数申明做出来,或者大部分的申明都是相对申明,假如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理解不了,其实对于习惯51编程的朋友来讲,各个32的厂家应该出一个寄存器绝对地址的申明,那样会好很多。

网友D:
可以从正点原子的STM32的教程开始,学的差不多了再转GD32吧。

网友E:
基本和STM32没太大差别。看看STM32的视频。

网友F:

先从STM32开始学习比较好,资源较多,ST学会了再切入国产的也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