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21-02-04):
在使用c8051f遇到个问题,要在外部中断里调用ADC和串口,那位有经验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和中断嵌套有必然关系吗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在外中断的时候,发送串口数据或者启动ADC转换啊,没有搞清楚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在外中断的时候,发送串口数据或者启动ADC转换啊,没有搞清楚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

是的。是楼上的意思,因为外部中断是波形跟随,所以如果打断,波形就会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楼上的意思,因为外部中断是波形跟随,所以如果打断,波形就会变化
...

按照呢的意思,就是外中断的级别是最高的,但是要注意一下ADC转换的时间或者串口发送的时间,这个是很好计算的,假如外中断是随机的话或者两次外中断时间很短,ADC还没有完成又来一次外中断,估计就可能会丢失一次ADC转换后的数据了,GD32的ADC可以达到0.5us,呢说的C8051,我不知道转换时间的多少,反正自己估算一下吧,做到心中有数。程序里面设定外中断级别高于ADC或者串口的中断级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