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atlab计算有源滤波器的传递函数

楼主(2021-02-04):
@
叶春勇

叶工,请问这个怎么用matlab列公式算出来,谢谢。

clc
clear
syms R Ui Um RF R1 Up jwc Uo
format compact
A=1+RF/R1
B=(Ui-Um)/R+(Up-Um)/R+(Uo-Um)*jwc
C=(Um-Up)/R-jwc*Up

M=solve(B,Up)
N=solve(C,Up)
OUT=solve((M-N),Uo)

我只能写到这,后面不会写了。

网友A:
有错误:
clc
clear
syms A R Ui Um RF R1 jwc Uo %去掉Up
format compact
Up=Uo*R1/(R1+RF) %加入
A=1+RF/R1
B=(Ui-Um)/R+(Up-Um)/R+(Uo-Um)*jwc
C=(Um-Up)/R-jwc*Up

%M=solve(B,Up) %去掉
%N=solve(C,Up) %去掉
OUT=solve(B,C,Uo,Um) %um uo是未知数
hs=OUT.Uo/Ui %去掉Ui得到传递函数
hs=collect(hs,jwc) %整理成jwc为因子的式子
解得到:                  R1 + RF
  ---------------------------------------
    2        2
  (R  R1) jwc  + (2 R R1 - R RF) jwc + 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错误:
解得到:                  R1 + RF


谢谢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