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带你走向电机发热的几种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21-02-04):
电能作为如今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能源,那与之相关的电动机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特别工厂中或有用比较大的电动机的时候,可能不懂得人会因为一点小问题就得购置新的设备,这无疑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将会造成成本的增加。那么适当的掌握一点电动机的相关知识是很有必要的,那下边小编带你走向电机发热的几种原因和解决办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发电机没有按规定的技术条件运行

这种技术条件有很多,最普通的比如定子电压过高,铁损增大;负荷电流过大,定子绕组铜损增大;频率过低,使冷却风扇转速变慢,影响发电机散热;功率因数太低,使转子励磁电流增大,造成转子发热。
解决方法:检查监视仪表的指示是否正常。如不正常,要进行必要的调节和处理,使发电机按照规定的技术条件运行。

2、发电机的三相负荷电流不平衡,过载的一相绕组会过热;

若三相电流之差超过额定电流的10%,即属于严重蛄相电流不平衡,三相电流不平衡会产生负序磁场,从而增加损耗,引起磁极绕组及套箍等部件发热。
解决方法:调整三相负荷,使各相电流尽量保持平衡。

3、风道被积尘堵塞,通风不良,造成发电机散热困难。

解决方法:清除风道积尘、油垢、使风道畅通无阻。

4、进风温度过高或进水温度过高,冷却器有堵塞现象

解决方法:降低进风或进水温度清除冷却器内的堵塞物。在故障未排除前,应限制发电机负荷,以降低发电机温度。

5、轴承加润滑脂过多或过少

解决方法:按规定加润滑脂,通常为轴承室的1/2~1/3(转速低的取上限,转速高的取下限),并以不超过轴承室的70%为宜。

6、轴承磨损

若磨损不严重,使轴承局部过热;若磨损严重,有可能使定子和转子摩擦,造成定子和转子避部过热
解决方法:检查轴承有无噪音,若发现定子和转子摩擦,应立即停机进行检修或更换轴承。

7、定子铁芯绝缘损坏,引起片间短路,造成铁芯局部的涡流损失增加而发热,严重时会使定子绕组损坏

解决方法:立即停机进行检修。

8、定子绕组的并联导线断裂,使其他导线的电流增大而发热

解决方法:立即停机进行检修。
会了这八点,当电机再出现什么问题是,至少能有一个初步的诊断,也是节约成本的好办法。

网友A:
哇哇,长见识了,茅塞顿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分析的非常到位

网友D:
如何解决这几种情况呢

网友E:
很多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F:
很多方面跟电器米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