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030F4 HSI时钟温度测试过不去

楼主(2021-02-04):
最近做一个传感器项目,因为比较紧凑,选用了F030F4的单片机使用内部8M时钟PLL到36M作为时钟源,在代码中开启了2个定时器,一个1s一个50ms,1s的定时器中进行喂狗并翻转IO口电平,50ms定时器中查询某个状态位然后通过io驱动LED闪烁做状态指示,定时器中断代码如附件所示。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用烙铁在芯片上方5mm处加温,过一会1s定时器控制翻转电平的io口变成了低电平,不再翻转,50ms的定时器io口电平翻转正常,但是用示波器测波形不稳定,有时会从9.6Hz直接跳到10.16Hz然后再跳回来。现在程序正常工作,在1s的定时器里做了喂狗操作,能确定的是程序没跑飞,也没复位,串口输出,i2c读取传感器数据也正常,就是1s定时器翻转io口电平驱动led,从闪烁变成了常亮。
请大家给帮忙分析下看看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问题是用烙铁在芯片上方5mm处加温。

这样做你不知道IC受到的真实温度,有没有超出工作温度上限,还是用恒温箱做测试吧。

网友B:
别喂狗了  直接关掉 好了

网友C: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D:
能定位到问题点吗

网友E:
通讯方式是什么啊

网友F:
引脚有没有短接的啊

网友G(2023-03-08):
通常温度急剧变化对内部时钟会有影响,如果影响到节温,那基本芯片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H(2023-07-13):
问题是用烙铁在芯片上方5mm处加温。

网友I:
这样做你不知道IC受到的真实温度,有没有超出工作温度上限,还是用恒温箱做测试吧。

网友J:
通常温度急剧变化对内部时钟会有影响,

网友K:
如果影响到节温,那基本芯片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G(2023-10-27):
温度急剧变化对内部时钟会有影响,影响到节温的话,基本上芯片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L(2023-12-01):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M: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