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一个ADC,使用两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吗?不使用DMA

楼主(2021-02-04):
stm32一个ADC,使用两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吗?不使用DMA我使用后,传输的数据全部是后一个通道的值,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忙解决。
应该是存入同一个寄存器,覆盖了才结束标志位,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点评):
有几个ADC核心的,可以同时采样,用一个触发源

网友B:
2个以上ADC采样必须设置成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网友C:
一个ADC靠开关选择其中之一的通道采样, 能怎样同时?二个开关同时闭合?子细想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D:
DMA很好用的。
把DMA开成循环模式,ADC用扫描+持续方式;什么时候想要ADC数据了,直接从数组往出读就可以了。除了有点浪费DMA时间和费点电之外,很省事。
  • /**
  •   * @brief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DMA1_Configuration(void)
  • {
  •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1ConvertedValue;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64;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 Enable DMA1 channel1 */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
  • /**
  •   * @brief  ADC1 configura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
  •   /* ADC1 configuration ------------------------------------------------------*/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7,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 Enable ADC1 DMA */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 Enable ADC1 */
  •   ADC_Cmd(ADC1, ENABLE);
  •   /* Tsensor Vref ENABLE */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复制代码

网友E:
可以的啊 可以双通道 规则采样 现在第一个通道 后采集第二个通道

网友F:
datasheet上讲得很详细了,ADC采样存在几种不同的模式,但是同时使能通道采集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网友G:
顶下楼主,正在做这块。

网友H: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哈哈哈 过两天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I:
内部一个ADC转换模块,前边是多路切换开关进行切换通道。因此在做基本采集是问题不大,你要求的同步采集到什么量级,做信号相位比较时这种ADC是不行的,其他的没有问题。

网友J:
可以同时采集啊

网友K:
设置成扫描模式啊

网友L:
当然可以了 没有问题

网友M: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N:
非常容易实现啊

网友O(2021-04-29):
引用 网友N:
非常容易实现啊

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通道之间的同步?

网友P:
除非使用多个ADC模块,不然同一模块的通道做不到同时采样。

四个ADC模块同时转换之应用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