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低功耗进入异常

楼主(2021-02-04):
各位大佬好,小弟在使用STM32L431单片机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用的是HAL库,当我下载完程序后如果不完全断电,单片机进不了低功耗,即使通过硬件复位现象也是一样,但是只要我断开电源重新上电,后面不管是进入低功耗还是低功耗下唤醒都完全正常了,现在做一个产品通过锂电池供电,而且锂电池是焊接到板子上的,每烧录一次程序,就进不了低功耗了,得把电池焊下来重新接一下才正常,真是心力憔悴啊。
     在网上找了都没找到类似的问题,不知大佬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烧完程序哪个寄存器置位了?

网友A:
请问重新上电时是否断开了烧录连接?
这里假定断开了连接,那么猜测多半是SWD的连接状态原因。楼主不妨在程序代码中增加一段功能,将SWD口禁止掉(改成IO口也可以试试),然后通过强制加载optionbyte使芯片重新复位一次。通过复位状态寄存器或者备份域寄存器记录这个状态,复位后就可以跳过

网友B:
硬件连接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C:
你的问题真的好奥奇怪

网友D:
供电一直在吗

网友E:
是不是有虚焊啊

网友F:
楼主的额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23-03-08):
重新上电时是否断开了烧录连接

网友H:
进入调试看看为什么进入不了低功耗。

网友I:
进入不了低功耗应该是没有执行进低功耗那个命令,你得看看为什么不进去。

网友J:
有个办法,不用改电路,你直接用镊子把正负极短路,这时候芯片就没电了,然后插上充电器就好了。等于断电一次。

网友K: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L(2023-07-12):
你的问题真的好奇怪

网友K:
是不因为SWD啊

网友G(2023-10-27):
看一下重新上电时是否断开了烧录连接

网友M: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N:
你的问题很深刻,也很奇怪

网友O:
再次上电时,检查燃烧连接是否断开

网友P(2023-12-01):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Q: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R: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S: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T: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S: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T: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U: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V: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