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怎么可能比的上JTAG/C2调试?

楼主(2021-02-04):
这不仅仅是速度的问题。以使用JTAG/C2调试的C8051F系列和使用串口调试的其他51系列为例。

1,串口调试占用了1组UART2个IO。。而JTAG/C2调试不需要。
2,串口调试占用了部分XRAM。。而JTAG/C2调试不需要。
3,串口调试占用了部分FLASH或EEPROM。。而JTAG/C2调试不需要。
4,串口调试需要提前下载监控代码。。而JTAG/C2调试不需要。

JTAG基本被C2取代了,而C2的两线调试才是在线调试的主流技术!

谢谢

网友A:
对测试框架来说,串口比C2更方便。

网友B:
当你仿真器和仿真头动不动好几百元的时候串口下载和串口调试确实很不错。现在ST-LINK都10块钱包邮了。各家仿真器也都是一两百块钱左右,价格不算太离谱。Nu-LINK也比串口调试爽多了。
当然也有很多大神认为51单片机那么简单。串口调试对于他们来说绰绰有余,根本不需要现代专用调试器。各种LINK在他们眼里都是占地方的乐色。

网友C:
搞电子的,干活领工资,把活干好就行了,管你是高大上的还是下九流的。

网友D:
串口调试原因是代码写得好,基本不需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