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START-F407测评】+ IO口极限翻转测试

楼主(2021-02-04):
直接倍频到240M赫兹,IO翻转测试可以达到50M Hz,性能还是很强劲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波形不好,可能和我示波器有关,示波器只有50M带宽,相对ST的IO翻转,已经飞上天了

IO

IO

测试波形

测试波形

最简测试代码

最简测试代码

网友A(点评):
您好,建议while1函数里写足够多的翻转指令。否则每次翻一下,程序会执行一次whiile loop,大大增加了io toggle时间。

网友B(点评):
版主说的没错,这样并不是最高效的IO翻转

网友C:
为什么类似正弦波?

楼主:
是的  wile(1)语句 也需要时间运行。

网友D(2024-11-18):
我用PWM也能到50MHz,没有在加快试

网友E:
示波器显示的波形都畸变了,都成正弦波了,应该是示波器太老了

网友D:
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的是RIGOL200MHz示波器,触发1G,在大于2MHz开始波形就开始不直了,超过10MHz幅度在可见情况下掉下来,并且向三角波转换(变形的正弦波),到50MHz,幅度掉到不到1V,只是充放电的三角波(说明PCB等的容感抗不可忽略了),感觉还可以增加。
我用AT_Work_Bench生成的项目做的实验,240MHz主频。有时间用汇编试试。久不用汇编,并且不用寄存器写的方式,需要恢复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