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7测评】+ bit-band使用方法

楼主(2021-02-04):
系统需要大量二值状态时,使用位带区可以大大节省内存空间,这两天研究了下IAR中 AT32F407位带的用法。

SRAM : 起始地址0x20000000, 位带映射起始地址0x22000000。
使用前1KB作为位带区控制,配置如下。

SRAM起始配置为  0x20000400。增加位带空间section 0x22000000-8*4KB(乘4是因为每bit在位带区占用4字节地址空间)。
位带区使用 at section的方式创建变量,并必须使用32bit变量。

IAR ICF文件修改:

原内存定义-编译器给非位带区变量分配内存使用
  1.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000;
  2.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17FFF;

改为
  1.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400;
  2.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17FFF;

/*-新增RAM区定义-8K bits*/
  1.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BITRAM_start__ = 0x22000000; /* addr start */
  2.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BITRAM_end__   = 0x22007FFF; /* 1kB * 8 * 4 */
  3. define region Bit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BIT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BITRAM_end__];
  4. place in BitRAM_region   { section .bit_section };

//头文件增加定义
#define OBJ_BIT                      @ ".bit_section"

//变量定义,注意 位带区变量必须为32bit整数
  1. __root long bitset[256] OBJ_BIT;
  2. __root long bitset2[256] OBJ_BIT;
  3. __root long bitset3[256] OBJ_BIT;
  4. __root long bitset4[256] OBJ_BIT;

这样编译后,上面的变量就分配在了bitband区,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