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CBT6无法正常下载程序

楼主(2021-02-04):
最进买了两片MM32F103CBT6,还到我之前STM32F103的板子上使用,这个板子验证了STM32F103,APM32,GD32都没问题可以用,但使用MM32就不行了,都不能正常下载,尝试了在外部晶振间接1M电阻,换过Jlink、STlink、DAPLINK都不能下载,而且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下载器都能识别到ICODE,但是识别到的ICODE都是0x2BA01477,这难道不是Cortex-M4的内核的ICODE吗,MM32F103CBT6明明是
Cortex-M3啊,问供应商说绝对是全新原装,请问有没有用过MM32的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你描述下,具体不能下载的原因

网友A:
描述下,具体不能下载的情况吧

今天试了下,可以下载了,用的是Jlink,但是会提有读保护,如果在提示读保护的窗口点Yes清除读保护的话就会下载失败,选择No就可以下载进去

网友B:
开始是怎么操作的,没有办法下载的?

网友C(2021-03-08):
不能下载?是在KEIL环境中下载的还是用jflash?有什么提示嘛?

网友D:
你使用的是keil软件,还是别的软件?

网友E:
用什么软件下载的?

网友F:
没有太看明白,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的是keil软件,还是别的软件?

keil和jflash都试过同样的现象,iar试过略有不同,iar每次下载也提示有读保护,但是点yes后可以下进去,keil和jflash是提示读保护后点yes不能下载,点no可以下载

网友G:
这就有点奇葩了

网友H(2021-04-26):
最近在调MM32F103C8,发现手册里的地址读IDCODE为零,必需先把PWR模块使能,才能正常读到ID,只好自己改造工具(OpenOCD源码修改,没有用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在调MM32F103C8,发现手册里的地址读IDCODE为零,必需先把PWR模块使能,才能正常读到ID,只好自己改造 ...

这个到没遇到过,keil里接Jlink可以读到IDCODE,后来新买了几片就没有每次下载都提示读保护了

网友I:
如果不是特意设置,不能有读保护吧  不会是提示你固件是否升级 你点的NO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keil和jflash都试过同样的现象,iar试过略有不同,iar每次下载也提示有读保护,但是点yes后可以下进去,k ...

我觉得这些情况最好是去找官方的技术支持,他们应该有文档或者测试产品移植需要的注意事项的。

网友G: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K(2021-11-23):
我之前JJLINK能下载,过来几天,无法下载,这款芯片真是醉了,其他品牌的特别好测试,这个品牌很无语,先不说是不是咱们操作不对,至少和其他品牌比起来,繁琐不少,麻烦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