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使用AT32F413C8 ADC碰到到问题

楼主(2021-02-04):
如图:
       图1为系统原图,用AT32F413C8替换STM32F103C8后,
       1)图1,PA0悬空,测量PA0电压基本等于电源电源;  A点电压为0
       2)图1,PA0与A点相连,A点电压为0.76V ???
       3)图2,改图1--将1K电阻短接,A点电压为0 (恢复正常,中间有1K电阻时,用103芯片,A点电压0)

网友A:
测到的电压是ADC采集出来的还是用万用表量出来的?。

楼主:
上帖中有误, 表测0.076, 程序读出来0.089

代码如下: 66个数据,去除最大和最小值后取平均值

网友A:
c时钟初始化时,请把下图红色标记代码加上。

楼主:
非常感谢!

增加那行代码,不过效果不明显

网友B(2021-05-22):
大佬,有源码吗?

网友C:
这个电压等价于有45k的上拉,是不是io的上拉没有关闭,这种情况初始化完,不做采样就是稳定电压
如果电压和采样速率相关应该是串扰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碰到和您一样的问题

网友E(2021-12-30):
大佬,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佬,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可以具体描述下你的问题

网友E(2023-05-16):
引用 网友F:
可以具体描述下你的问题

感谢大佬回复,修改了下硬件,问题解决

@陈立业 :时间有点久了,好像修改了硬件的参考电压,这个和ST的有点区别,当时
怎么解决的,方便细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