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问题

楼主:
VCC 和脉冲电源与主电源是隔离的,MOS为什么还是驱动不了。

楼主(2021-02-04):
输出一直比门极驱动电压低4V。门极是15V,输出就是11,门极如果用20V ,输出就是16V。理论上驱动电源和主电源隔离的,主电源不会影响驱动电源才是。

网友A:
桥式驱动,上管都要升压,下管电压不能超

楼主:
明白了,要用自举升压,谢谢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