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0 后面的数据发不出了

楼主(2021-02-04):
stm32F103的HID传输含有0的数据,0 后面的数据发不出了

楼主:
使用stm32f103单片机的USB向电脑传输数据,使用HID模式,发现发一组数组比如s[7]={1,2,3,0,11,11,11},电脑端只能接收到1,2,3数据,0后面的数据无法接收。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HID已经设置一包64个字节发送。

网友A:
最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或者用USB监控测试下看看

网友C:
希望能看看楼主的代码好进行判断

网友D:
首先楼主 要确认是否发送方已经发送出来了  然后才能去查接收方的问题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没有问题

网友F:
缓存那如何处理的啊

网友G:
总而言之需要看代码 否则都是凭空猜测

网友H:
用示波器看是最快的定位问题的办法

网友H:
把速度降下来试试看

网友I:
应该转义字符吧

网友J:
程序默认遇到0就是结束了

网友K:
不是缓存的问题

网友L:
0前加一个斜杠还是反斜杠的 就好使了

网友M:
因该是都没有发出来

网友N(2023-03-08):
发出代码看看吧,不看代码都是瞎猜

网友O:
应该不会吧,估计是发送函数有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使用stm32f103单片机的USB向电脑传输数据,使用HID模式,发现发一组数组比如s[7]={1,2,3,0,11,11,11},电脑 ...

你是不是用了strlen(s)获取数组长度?

网友Q:
你USB发送的函数长度直接写7可以吗??

网友R:
缓存如何处理的?

网友S(2024-04-15):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T: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U: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V: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W: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X: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Y: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Z: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AA: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AB: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