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 屏蔽的EXTI中断可以唤醒从WFI进入的STOP MODE?

楼主(2021-02-04):
NVIC_SetPriority(EXTI0_1_IRQn, 3);
NVIC_DisableIRQ(EXTI0_1_IRQn);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NVIC_EnableIRQ(EXTI0_1_IRQn);

然后EXTI0中断就被执行了
这和手册不相符了吧?

另外,lptim中断屏蔽后就无法唤醒, systick suspended.

4.3.7 Stop 1 mode - Mode exit
If WFI or Return from ISR was used for entry:
Any EXTI Line configured in Interrupt mode (the corresponding EXTI Interrupt vector must be enabled in the NVIC). The interrupt source can be external interrupts or peripherals with wakeup capability. Refer to Table 48: Vector table.

楼主:
应该是这个原因?  EXTI 这个模块是ST自己的吧?

楼主:
懂了, GPIO EXTI是Configurable Type,  Pending中断可以唤醒CPU,但LPTIM是Direct模式,屏蔽时无法唤醒。

但是4.3.7那段话实在是搅浑了整个认识

网友A:
说明没偶屏蔽掉?

网友B:
这个探测模式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C:
是不可屏蔽的吗

网友D: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E:
在不同的模式下就不可以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