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写

楼主(2021-02-04):
我用的pckit3.5+烧写器,软件是MPLAB IDE的 说的是可以进行脱机烧写的,但怎样进行脱机烧写啊

网友A:
不知道啊,是不是有独立的烧录工具

网友B:
首先PICKit3.5是山寨的烧录工具...

网友C:
官方的PICKit3, 或者PICKit 4有个programmer-To-Go的功能, 详细的你可以参考它的手册

网友C:
Chapter 5. PICkit 3 Programmer-To-Go 章节....

网友D:
pickit就可以脱机烧录的啊

网友D:
需要脱机烧录指导手册的可以加我,我公司有自己制作脱机烧录方法

网友A:
PICKIT3 或 PICKIT4 可以使用Mplab X 将固件烧录文件保存到PICKIT编程器中。然后使用编程器,在不连接电脑及MPLAB X软件情况下,对焊到板上的PIC芯片进行烧录。就是楼上所说的Programmer To Go 功能。

网友E:
如果需要对芯片(未焊接到板上)进行烧录,需要使用量产编程工具(例如PM3)和对应的芯片座(Socket)。

网友F:
用PM3吧,microchip的烧录工具

网友G:
programmer to go模式就可以啊

网友H:
应该不行吧,没用过这个。

网友I:
难道就不能有中文资料??

网友J:
如何进行脱机烧写啊

网友K:
烧写器可以升级吗

网友L:
问题是如何操作呢

网友M:
没有相关的官方手册吗

网友N(2021-11-19):
我是使用PICkit4烧录器,使用软件IPE的GO-TO功能研究出来的离线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