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AT32F403ACGU7下载失败 “Invalid ROM Table”

楼主(2021-02-04):
第一次使用AT32 下载一次后  第二次下载时下载失败 “Invalid ROM Table”  请问有朋友遇到过吗?

楼主:
已解决  例程和模板里面SystemInit函数里面莫默认使用外部时钟  翻了翻官方F403A DEMO版原理图和SystemIni函数里面配置系统时钟为 外部时钟8MHz 30倍频 而我画的板子使用的是 24M晶振  修改SystemInit函数里面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30 = 240 MHz */
    RCC->CFG &= RCC_CFG_PLLCFG_MASK;
    RCC->CFG |= (uint32_t)(RCC_CFG_PLLRC_HSE | RCC_CFG_PLLMULT10 | RCC_CFG_PLLRANGE_GT72MHZ);
即可解决。。

网友A:
先把芯片擦出一下试试